[求助] 请教:运行DRC出现error,

楼主(2016-07-05):
在DRC导入 Rule规则文件后

run DRC时 会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while compiling rules file /文件路径以及文件名
Error READ1 on line 269 of /文件路径以及文件名-problem reading this file near the given line number,这是什么原因尼

网友:
指的是你DRC文件本身不通过编译,就是说你的DRC文件描述有错误,需要人工去修改,下面就是说你第269行有错,然后你去看看究竟什么错,你也没有将你的DEC文档贴出来,这玩意不好给你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DRC 文件以前一直用着没问题啊,就突然出现这个问题了,而且是一会有一会没有的,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会有,一会没有,这就不知道了,说明你这个不属于DRC问题,属于灵异事件,建议寻找有关部门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你动到drc file 了, 最好贴出错误的那行,帮你看下.

网友:
提示是269行编译的时候出问题了,你仔细看看这行有没有改动过什么,或者把这行贴出来看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工具版本变动了也可能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2024-01-24):
什么原因,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4-02-29):
我也遇到了,跑LVS时遇到的。
我换了2个制程,报错一样,行数不变(file 有2个不同的,甚至我还复制一份把前面注释部分删除,行数都不变)
后来我load别人的RUNSET就可以,明明是同一个rule file,自己去选的不行。
不明原因,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跑LVS时遇到的。
我换了2个制程,报错一样,行数不变(file 有2个不同的,甚至我还复制一份把 ...

有可能是runset里面有一些选项,你和他们设置的不一样

网友:
看看CIW报的什么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