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Multibit Register Banks LEC验证问题

楼主(2016-07-06):
请问ICC Multibit Register Banks LEC验证的flow是怎样的?ICC route完成之后,LEC没有办法验证通过。

网友(2021-04-21):
Whenever a Synopsys tool replaces a group of single-bit registers with a multibit register, or
replaces a multibit register with single-bit registers, it records the changes in an .svf file. This
file provides guidance to the Formality formal verification tool, allowing it to verify the
equivalence of the single-bit and multibit replacement logic. This is true for all tools that
perform multibit register banking: Design Compiler, DFT Compiler, Power Compiler, and IC
Compi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