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3 能否降速使用

楼主(2016-07-06):
如果布线信号完整性设计不完善,是否可以降低系统时钟频率,是系统先转起来?谢谢!

网友:
DDR可以降速使用,只不过会使得写入DDR颗粒的速度变慢,性能有所降低

网友(2016-10-07):
可以的,
不过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内存控制器。
如果是Intel的CPU, UEFI(BIOS)里要改动很大,在做SPD表的时候可以设定比较低,然后让CPU在启动时做Training... 如果是其他的CPU, 可能要做Memory的Shmoo测试。
总之还是比较烦的事情, 如果没有Memory controller厂商的支持, 很难搞定的。

网友(2018-01-16):
可以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