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时报错layout export failed问题

楼主(2016-07-06):
大家好,我在做PAD RING的LVS时出错。

RROR (XSTRM-341): The translation stopp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Cannot open design T65LP_ESDPAD/PDB1AC/symbol: "Open of T65LP_ESDPAD/PDB1AC/symbol with viewType maskLayout failed because view already exists with viewType schematicSymbol". Ensure that the specified cellview exists on disk and that you have permission to open it, then run the translation again.

我把PDB1AC去掉,schematic和layout都没有它了,还报这个错误,真是很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又画了只包含两个PDB1AC的模块,结果LVS又通过了,使用一样的设置文件。
感觉是个例中哪里出毛病了,但有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是不是你的layout里放了symbol

楼主(2017-01-07):
谁知道这个问题?
后来莫名其妙好了,现在另一个版图又莫名其妙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20-08-13):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现在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

网友(2021-09-03):
打开工程文件,把所有的cdslck文件删除,然后把对应的schematic保存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