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x时钟的综合问题

楼主(2016-07-06):
各位大侠,请教一下:
设计中,Clka和clkb经mux产生内部时钟,clka和
Clkb都不是扫描时钟,在不同的模式都有正常功能路径,
那请问我可以在同一个综合脚本中先用set_case_analysis 0[get_ports sel_a],
再用set_case_analysis 1[get_ports sel_a],去分析路径么?
还是说应该用其他什么方法?
万分感谢

网友:
综合找个频率高的,sign off两个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