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的误差校准技术

楼主(2016-07-06):
如题,最近在找一些关于SAR ADC校准的文章,其中一种思路是把数字预失真技术应用到SAR的校准中,请问大家谁有了解相关文章的吗?

网友:
是低速的还是高速的?多少位的SA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12bits及以上吧。其实我需要的是算法思路,跟速度和精度关系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校准分为速度校准,失调校准,总体失配校准,部分桥电容校准。校准的方法也有很多,如软件校准,电容阵校准,trimming。高速的不适用软件与电容阵校准,10bit及其以下的,也没有校准的必要。12bit以上,在兼顾面积和功耗的情况下,不校准很难做到10.5bit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6-08-11):
thanks too !!! if papers are good !!!

网友(2017-12-05):
SAR ADC的误差校准技术

网友(2018-09-22):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做的校准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