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ynplify综合173M,FPGA例化综合为什么只有130M?

楼主(2016-07-06):
请问,用synplify综合IP,采用V6的器件,能够综合到173M,但是直接用FPGA例化IP综合为什么只有130M?不然就有timing viol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综合只有参考意义,最好等map和PR之后的报告,那才是最后的结果。

网友:
综合只是预估的,以P&R结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