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 !!!smic前仿真跟版图后仿真区别很大

楼主(2016-07-06):
SMIC 0.13工艺 出现了前仿和no RC后仿的结果有很大差别,请问有人碰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calibreview做的后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calibre中的spectre格式的后仿真

网友(2016-08-26):
要先查看提取的器件是否和你原电路一致。至少通过静态电流,部分节点电压先看看是否准确。不一致有可能会是器件多提取,或有些器件未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