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ICC自动插入always on buffer

楼主(2016-07-06):
设计只有2个power domain,一个常开,一个可关断;设置了 : set enable_ao_synthesis true ;可仍然没有看到工具自动插入AO BUFFER,导致net transition过大;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是调整UPF,还是设置那些命令?或者手动插入?

楼主:
有谁知道吗?求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交流下~~   我的是不知道怎么就自动加了。。

网友:
只要upf没问题 工具就会自动加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把ao cell给设置dont use,如果enable了ao cell,那在综合的netlist里面应该也是有ao cell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