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7-06):
本人应届毕业生,在IC公司地位尴尬,老总说先画版图,电路部分自己学,,求如果做模拟IC的话电路设计这块要看什么书?现在手头有拉杂为的CMOS书,其它的电路方面的求推荐

网友:
本科?最好做哪块,看哪块的paper

楼主:
???没明白你意思

网友:
如果Electronics,Circuits,signals and systems,analog circuit design

这些都没好一点的基础的话

安心做layout吧,数字后端米是相当多的

楼主:
现在都流行英文了吗?

网友:
本科的话好好做版图或者数字后端吧

网友:
微电子领域涉及的东西比较多,刚开始需要把基础电路搞懂搞会,然后专门针对某个系统学习。
把razavi的书看透了,基本运放搞懂了,给你参数会设计。然后根据你公司的运营方向专门学习相应的电路系统,比如adc,BandGap,LDO, PLL或者射频前端电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