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锂电池的仿真等效电路模型

楼主(2016-07-06):
在做一个锂电池充电IC,现在要做整体仿真,求助做过这方面的大牛告之,最好详细点,各个参数的取值是多少。

网友:
空手套白狼,什么数据都不描述,就求详细点~~~

楼主:
只需要锂电池的等效电路模型和参数

网友:
买一个18650测一下不就好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估计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想问一下,你做过锂电池充电IC设计么?不是在PCB上的设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化学物理的变化很难直接由模型:

这里的思路供你参考
1. 内阻R,及等效并联电容
2. 电池放电曲线 V-Q,也就是电流积分 vs Vbat 曲线。。。
3. 如果要精确模拟电池,还需要 V-R 特性

这样,就可以对该电池放电和充电。。。

曲线需要拟合。。。没有具体的数学方程给你。不同的锂电池曲线不同。。。需要查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充电芯片我做过啊,锂电池的模型网上到处都是只不过没有内阻、I-V-Q Curve这种参数的具体数值,所以自己买一些电池自己测试然后再把参数fitting curve。都是这么做的啊~~~

楼主:
做过锂电池充电IC的,在cadence做整体仿真的时候,必须要选择一个锂电池的等效电路,而且是基本符合大部分锂电池的特性,毕竟设计出来的IC是卖给大部分的充电器厂商。

网友:
回复 网友B:

    spice model 谁有

Published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onents and Packaging Technologies                                         (Volume:25                ,                                  Issue: 3                )

Dynamic lithium-ion battery model for system simulation

谁有这份??

网友(2018-09-04):
回复 网友C:

   我需要 学习一下

网友D(2022-01-20):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在cadence中如何建立锂电池的模型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在cadence中如何建立锂电池的模型

请问您现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