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业上的模拟数据采集 4-20MA,0-5V有一定了解的不?

楼主(2016-07-07):
1、问题就是目前0-5V 4-20MA的采集都是是负端共地的(也就是每个模拟采集通道的负端都是短路的,和系统地是不分离的),这样的接法使得所有传感器负端也都端接在了一起。2、传感器负端的对接是否在其它的隐患。
3、由于负端是对地的,所以导致0-5V采集器的输入实际为单端输入类型,这样的结果就是无法对外部输入产生干扰时进行过滤,导致输出出现偏差。电流环采集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4、进行仿真的结果是。差分输入较单端输入的共模抑制好非常多。
5、我的问题是以上的几个顾虑是否是不实际或多余的。
以上谢谢

网友(2016-10-14):
一般工业应用 每组之间是隔离的 输入输出也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