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调制器FFT分析的频谱低频部分上升

楼主(2016-07-07):
后面的12000个点

后面的12000个点

前面的12000个点

前面的12000个点
请问一下,设计的二阶sigmadelta调制器,为什么进行fft分析踩点的总数是一致的情况下,上图中我采用fft的总点数都是12000个点,而后面的点fft出来的频谱,在低频部分陡然抬升?第一幅图是后面的12000个点的频谱图,第二幅图是前面的12000个点的频谱图,频谱分析的程序为fft的那个文件

网友:
是不是有直流分量了? 那12000个10数据流均值多少? 如果是理想正弦波,应该接近0.5吧

网友(2018-01-11):
你好,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9-05-14):
除了直流分量,还有数据量足够才行

网友(2024-06-11):
同问 有大佬讲一讲嘛?是不是运放共模反馈没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