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P和模拟IC的区别

楼主(2016-07-07):
模拟IP和模拟IC有什么区别?
感觉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在讨论模拟IP的设计,也就是芯片内部晶体管级电路的设计。

有时候搜到了自己做过的一些模拟模块的IC DATASHEET, 感觉都不是很理解。

模拟IC外围的PCB电路 DEMO板是怎么设计那,一个好的电路设计工程师,可能有时候并不是这个IC的好的应用工程师?

网友:
IP是circuit level,或者sub-system level; IC是system level. 一般进公司都是从IP做起,IC都是高工或主管级别的在做。
PCB for IC又是另外一个领域,PCB设计也算是system级的,需要理解IC功能,根据IC的不同功能来设计相应的PCB电路并整合整个应用系统。

网友:
ip是circuit level,ic是system level。刚进公司都是先做ip,一般ic都是有高工或者主管来做。
pcb设计也算是system level,需要根据ic的功能来设计相应的pcb电路,然后整合ic和pcb电路为最终应用产品。
pcb设计和ic设计可以说是两个相关领域,可以作为两个职业发展方向,但是都需要过硬的电路设计和分析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