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失调后仿

楼主(2016-07-07):
(1)之前前仿通过蒙特卡洛跑了比较器的失调,现在后仿还需要再跑蒙特卡洛吗?比较器的失调前仿和后仿差距大吗?
(2)后仿怎么跑蒙特卡洛啊?用一般后仿的方法好像行不通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Dynamic offset / Static offset?

网友:
比较器蒙特卡罗仿真一般针对第一级差分mos,而为了降低mismatch影响,这对mos尺寸比较大,所以前仿和后仿差别不大,版图做好点儿问题不大。
蒙特卡罗后仿比较麻烦,因为生成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都是用analoglib里的model,做蒙特卡罗仿真时需要改为mismatch model,手工改工作量太大,skill编程应该可以解决,其他的步骤和前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