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BM测试讨论

楼主(2016-07-07):
各位好!  最近拿片子做ESD HBM测试,拿到测试结果后,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这个芯片等效ESD架构图如下:

测试发现,HVDD到AVSS(+)和 AVSS到HVDD(-)的测试结果不一样,
他们的泄电回路是一样的(差别在于测试IV特性曲线时参考点不一样),
为啥HVDD到AVSS(+)可过2KV,而AVSS到HVDD(-) 1.5KV没过呢?
有其他不明白的信息后续补充,这问题可能比较小白,还请大神讨论~指教~

网友A:
首先,HVDD与AVSS之间的HBM test,Pos 和Neg确实不一样的。打Neg HBM时候,两个串联的dio提供另外的ESD 通路。
另外,你、也要注意两个power domain之间没有信号传递以及HVDD与AVDD之间没有通路?这些地方也会影响你的power ESD性能 。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如芯片等效ESD架构图所示,HVDD到AVDD间没有通路。
HVDD到AVSS(+)和 AVSS到HVDD(-)的ESD 通路应该是一样的吧。差别在于测IV时,参考点不一样

网友:
HVDD到AVSS(+)和 AVSS到HVDD(-)的ESD 能量输入的点是不同的

网友:
能用P(N)S和P(N)D描述一下你的问题吗?没看懂你到底是怎么加的ESD电压

网友(2020-05-22):
引用 网友A:
首先,HVDD与AVSS之间的HBM test,Pos 和Neg确实不一样的。打Neg HBM时候,两个串联的dio提供另外的ESD 通 ...

HVDD与AVDD之间有通路的话 会如何影响ES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