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比较器失调电压校正方法求指导

楼主(2016-07-07):
请教前辈们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校正的方法主要有哪几种?及其具体实现原理
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我已经通过蒙特卡洛仿真测得
我这边有一种失调校准方法,如图
后面电路没再画出,那么这算什么方法?

网友:
看你的速度了,如果是低速的话可以用IOS和OOS,如果是高速的话,可以用Trimming,也可以chopping,也可以软件软件消除。

网友:
看速度,一般可以调制输入管的衬底电压,也可以再加两个与输入管相并的mos管,调制这两个的栅极,总体来说要设计一个反馈环路,你可以多看看论文,大部分做AD的论文里面都会涉及关于比较器的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高速的,采样率为500M,我在网上查过比较器校正方面的资料,可是很难找到,或者我找的方法不对,您是否有关于这方面比较好的资料推荐或者提供?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这是高速的,500M,用于Pipeline AD,调制输入管衬底电压的方法我又看到过,但没细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看一下高速Flash的比较器失调处理。这种论文很多的、

网友(2016-10-24):
我知道有一种办法:调输出电容,望采纳,谢谢!

网友:
我是来借鉴的

网友D(2020-08-07):
比较器本身就属于动态电路不建议用chop来消除失调,chop用在运放中比较多。
可以采用三楼的方法,四输入比较器,可以查一下资料,或者用电流舵DAC去补偿电流,也能达到消除失调的效果。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D:
比较器本身就属于动态电路不建议用chop来消除失调,chop用在运放中比较多。
可以采用三楼的方法,四输入比 ...

谢谢大佬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