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节点至电源的MOS电容

楼主(2016-07-07):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会在节点与电源之间加一个mos电容,以及加MOS电容的尺寸有什么原则吗?
如下图所示的这个管子,或者是我理解有错,根本就不是视作一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是电容,可能是dummy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如果是dummy的话能起到什么效果呢。

网友:
相当于一个decoupling cap,这样高频的噪音不容易传过去。

网友:
稳定pmos gate和source之间的电压,因为这个压差决定了电流镜的电流

网友:
电源和直流节点之间,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是为了稳压去噪。电容大小和噪声相关,一般电容越大,电压越稳定,但是要考虑版图尺寸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太大的话会影响启动时间(如果电路由power down的话)吧,即使不考虑版图也不一定越大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多谢。

网友(2019-01-08):
可能是电容,可能是d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