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polar为什么不适合做数字电路和开关?

楼主(2016-07-08):
如题,要做个bipolar的电路,想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
CMOS可以实现零静态电流,以前的TTL是多么复杂,你将一个最简单的CMOS反向器用bipolar代替就知道了,电压到不了VDD和地的

网友:
电流大,功耗大,尺寸大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那我想问问bipolar器件做模拟信号的switch 做latch可以吗 能参考的东西很少啊 我试了一下发现饱和区的BJT beta小,IB很大,很难应用,你有设计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