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问题相关

楼主(2016-07-08):
命令行可以run,图形化界面不行,图形化启动之后会弹出一个框 load runset file,如果第一次启动或者之前没有保存runset的话 我cancel掉是没有问题的吧,因为我之前没有run过 所以没有runset,然后我就直接cancel掉了这个框,cancel掉之后就会弹出license error,(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ncensed sufficiently-calibre interactive),但是我查看license的话还是有vacant的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情况,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
猜是没有许可的问题

回复 楼主:

网友:
就是没有license 啊

网友:
缺少图形界面的license,这个跟命令行的是分开的。

网友:
需要设置路径,calibre运行时会生成针对本次运行的文件比如drc或lvs或pex,当你第一次运行calibre时,默认保存文件的路径是在系统安装calibre的路径下,需要改到你自己的workspace下,否则会报错license error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不了啊 我填个路径 就是红的 保存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 缺少calibre interactive的license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你说得对

网友:
应该是Calibre的License出问题了。

网友(2018-01-10):
发现一个解决方法,将LMGRD在终端里运行下,也会给出是否是license的说明

网友(2022-04-21):
我也是这个问题,请问拟解决了吗,卡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这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