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知道如何将allegro的drd文件导入ads2016吗

楼主(2016-07-08):
ads2016可以直接将allegro brd文件导进去了,但是好像要先设置什么,有人试过吗

网友(2016-10-12):
网上有带图片的指导。
   我的ads2015,spb16.6,,没问题。这只是其中一种方法。。
1、allegro安装allegroDFI插件
      allegro主窗口,file-script,找到ads安装目录下的ial\scripts目录下的eemlocalconfig.scr文件,open-replay-setup-ok...重启。。
2、ads里面启用adfi import tools功能
     ads主窗口,tools--manage ael addons,,,勾选adfi import tool,重启ads。
    adsn主窗口,file-import-design,,选择导入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