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做DSP的外扩RAM问题

楼主(2016-07-08):
我用verilog写了一个RAM,因为项目要求上电就得运行,所以没有复位信号,导致芯片中都是初始值,当跟DSP连接起来时发现DSP发送的数据会被FPGA影响,且用逻辑分析仪看发现地址信号一开始就有值,请高人解答。

网友:
芯片上电后一定会有初始值的,有没有复位信号都没关系,地址信号当然也不例外,不明白你说的导致芯片中都是初始值是什么概念。既然是做DSP 的外扩RAM, DSP 和FPGA 应当有一套机制保证DSP 对外部RAM 数据的甄别。如果是直接地址数据连接,上电后DSP 应该知道FPGA 所在地址空间的数据无效啊。

楼主(2017-08-29):
辣鸡网,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