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IP核 quartus modelsim

楼主(2016-07-08):
做一个锁相环,quartus 调用modelsim仿真时出现下面的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

Error: (vsim-3033) E:/xuexi/pll/pll.v(94): Instantiation of 'altpll'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网友:
http://blog.163.com/znn04006518@ ... 252011107102234956/把IP核的.v文件Quartus工具安装目录下的"eda\sim_lib"目录中:Verilog HDL语言的仿真库文件为220model.v和altera_mf.v;
VHDL语言的仿真库文件为220pack.vhd、220model.vhd、altera_mf.vhd和altera_mf_components.vhd。

仿真时把相关库文件加到工程中去就行了。

网友:
你没有加入altera的元器件库。

楼主:
直接用quartuS调用modelsim也得加吗

网友:
如果用modelsim-altera,应该是不需要。

楼主:
用的modelsim—se,按照教程添加库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如果没有添加ip核仿真库可以按照网上教程添加,现在quartus软件支持一键添加仿真库了

如果添加了还不行,可以对比pll文件和你添加的quartus仿真库的版本,二者要一致,不然有的ip核确实无法仿真通过,以前quartus9.1的fifo,如果添加12.0的仿真库好像就会提示instance not fou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解决,也是用的这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