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Calibre的DRC\LVS的讨论

楼主(2016-07-09):
做DRC或者LVS验证时,有图片那种提示错误,导致无法做验证,除非将有错误提示的CELL彻底打散才可以做验证,出现这种问题是为啥呢?

网友:
是不是用了LVS BOX?

网友:
是用了LVS BOX吗?

网友:
这个CELL所在的LIB 没有 load 进来。

网友:
底层调用netlist不全,需要include下那个cap的netlist

网友:
回复 楼主:

netlist 中没有此cap subckt define, 看是否没有include 到此cap netlist.

网友:
网表的问题,喊电路帮你提一个

网友:
是网表的问题,提网表的时候要INCLUDE基本单元器件的网表,TSMC叫source.added,SMIC叫empty_subckt.sp。里面定义的就是基本器件,PMOS,NMOS,电阻,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