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后仿采用calibre和assura区别较大

楼主(2016-07-09):
如题,calibre提取的后仿文件比较大,仿真跑起来比较慢,尤其到了顶层电路的时候,服务器可能就跑不动了。assura提取的后仿文件比较小(两者提取精度设置相同),服务器跑起来压力不大。但是,assura有个硬伤,版图上明明是对称的(两者是同一个底层cell的复用罢了,周围版图环境都一样),提取出来的寄生反标到schematic的值居然不一样,这点calibre提取是很准确的。后仿结果也是assura比calibre要差两个dB左右。想请教下碰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一般企业用assura还是calibre多一些?如果说用calibre的话,顶层电路寄生文件很大怎么跑仿真?

网友:
calibre 可以设定最小电容和电阻,太小的就不提,减少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射频电路提取精度用默认的就好了吧,如果设置太粗糙怕最后仿真不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分层次仿真。射频里面,跑高频的也是少数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分层次仿真能说详细点么?比如我做射频发射通道的话,各个子模块(da,mixer,lpf)都验证完了,总得级联起来仿真看看吧?

网友:
不推荐使用assura,assura提参过量

楼主:
回复 网友C:

   assura提取文件比calibre小很多为什么还会提参过量呢?而且assura比calibre跑得快啊。。。

网友(2018-11-24):
可以设定最小电容和电阻

网友(2019-02-22):
回复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刚做这块,我也在想单个子电路做了仿真,是不是还要更大级联仿真呢,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设置太小的电容不提取?

网友(2020-06-22):
calibre是趋势吧,现在很多PDK都已经不提供assure的rul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