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后仿.sdf文件问题

楼主(2016-07-09):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E:/Project/Digital/post_sim/sdf/max.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tt File:E:/Project/Digital/post_sim/tt.v

从错误提示来看貌似是sdf文件语法分析有误。

1. 在进行PT分析时,保存.sdf文件时用的指令为write_sdf xx.sdf
出现警告,某单元的setup和hold值为负,它已经调整为正。疑惑:report_constraint -all_violators  report_timing

report_timing -delay min都是正的,且保存.sdf后返回值为1.所以我认为其保存的.sdf是没错的。

2. 读入.v后再读入它在PT中保存的.sdf文件出现的错误,如图:

3. 在跑后仿时在添加sdf文件后,会有一个延时的instance设置,如果设置错误,其会报告instance错误。所以排除此原因。

4. 网表的.v文件在跑完ICC后已通过Formality验证,且不加sdf文件时,Modelsim仿真会出来波形。故排除网表.v文件的问题。

网友(2019-10-17):
我的也!!不加SDF文件是能够出来波形!!但是加了sdf文件后直接报错了!!很多错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