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的bug谁碰到过,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6-07-09):
各位大神情况是这样的:之前做好的一个bd模块中有个clk_wiz时钟管理模块,out1输出100M,给BD模块中各个IP做系统时钟用。后来由于系统中需要172M和162M的时钟,因此在clk_wiz中加了这两个时钟,但是clk_wiz必须要out1=172M,out2=162M out3 =100M,不能out1保持100M不变,设置out2=172M,out3=162M。
这样修改clk_wiz后,其他连了100M的其他模块就报是时钟频率不对应。因为设置out1=172M,out2=162M out3 =100M后  100M实际是输出99.23M了。但其他模块的时钟接口,就只认100M了,怎么搞都不行。难道其他都要删了重新弄。bd模块比较大,重新搞相当麻烦。
大神们 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咋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