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多路方波信号

楼主(2016-07-09):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项目要求输出512路方波,其中方波的频率在1Mhz -- 1Hz间分十档可调,每两路的频率相同,但是要求其相位要可调,分10档可调。采用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好。
我想的是采用分频电路产生10档的方波,然后再做一个延时电路,延时电路延时完成后,给分频器一个使能信号,使其分频。这种解决方案是否可行,还有如何解决IO不够的问题。

网友:
同时输出的话,IO不够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频率10档和相位10档,总共也就100种输出,需要输出512路实在不能理解。
即便真的需要,那你也只需要产生这100种(只需要100个IO),然后FPGA外面分出512路,这个就看电路设计了。还有种方法可以采用差分电路输出,用到的IO更少,但外围需要的器件更多。

分频和调相都可以用一个高频时钟做。单算分频的话1MHz时钟就够了,但考虑到调相需要10档,那么至少要10MHz的原时钟,为了保留余量以及设计方便,可以用20MHz或40MHz做。(以上考虑的都是单沿触发)

仅提供思路,具体还请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实现吧。

网友:
1MHz~1Hz 是很低的频率,用一个高频时钟分频调相都不是问题。可以一次就把分频和调相都做完,后面选择就可以了,不过这样MUX 比较大。。。或者先按频率产生10档时钟,下一级再调节相位也可以。哪种更合适要看你需求的细节了。IO 不够的话真没办法了,换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