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打开工程后,工程里出现箭头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6-07-09):
用quartus11.0打开工程,工程是英文目录下的,但是工程里就出现了各种箭头,但是,我换了电脑打开后是正常的,请问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图示

图示

楼主:
tools--->options--->text editor--->Show white space前面的勾去掉就好了

网友:
最右上角那个按钮,制表符显示与否。

制表符

制表符

网友: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

网友: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个一样的箭头的按钮,再单击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