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报Warning端口连线少了,大神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6-07-09):
The following instance has fewer port connections than the module definition实例的端口少了,现在由于端口数量很大,一个个找太麻烦,有什么办法可以看到module的哪个端口没例化出来,或者什么软件可以解决,大神们帮帮忙啊

网友:
一般都会提示哪个端口啊 第几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啊,报Warning只是报了哪个模块少连线了Warning-[TFIPC] Too few instance port connections
The following instance has fewer port connection than the module definintion
".........................................../dv_core",784:
dfe_ctrl u_dfe_ctrl(

....);

有没有vcs时可以添加什么条件把Warning报详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编译的时候加上-error=TFIP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是把本来报错的那个Warning报Error,但是还没有找到是那个端口没连,报错来的信息内容,跟报Warning是一样的

网友:
用nLint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说错了,是加+lint=TPIPC-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加error加习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编译时会把没连的端口报出来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