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程序的求助

楼主(2016-07-09):
各位大牛好:       小弟有一个文本如下:
(CELL hvnmos4
      (CELLTYPE GENERIC))

    (CELL hvpmos4
      (CELLTYPE GENERIC))

          (INSTANCE X734(HVN734)
            (VIEWREF symbol
              (CELLREF hvnmos4)

          (INSTANCE X735(HVN735)
            (VIEWREF symbol
              (CELLREF hvnmos4)

          (INSTANCE X736(HVP736)
            (VIEWREF symbol
              (CELLREF hvpmos4)

          (INSTANCE X737(HVP737)
            (VIEWREF symbol
              (CELLREF hvpmos4)

目前想把有hvnmos4中INSTANCE X734变为刮号中 HVN734,hvpmos4同样的规则,发现有点复杂,对程序也不是很了解,还望得到各位大牛的帮助,多谢了!

网友:
s/\\n//g;     #把所有的换行符去掉,让每一个模块变成一行#
if (/hvn/i)    #匹配有hvn的行#
s/INSTANCE(..)/HVN/g;   #进行替换#
if (/hvp/i)
s/INSTANCE(..)/HVP/g;
不知道写的对不对?我也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