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环形振荡器,求教怎样才能改变输出的中心频率!!

楼主(2016-07-09):
这样的环形振荡器,电源电压低,5级环形可是输出的中心频率依然是300多MHz,虽然增大级数可以减小频率,可是级数越多噪声性能越不好,请问有其他方法减小输出频率吗?最好能减小到50MHz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大神教不过可以在后面加分频器,我正在试

网友B(2016-12-18):
这种架构有paper 吗?

网友(2020-12-21):
这是那本书上的架构呢

网友(2023-11-02):
引用 网友B:
这种架构有paper 吗?

同问,这种架构来自哪本书或资料,实际仿真,很难起振啊,级数必须为奇数才更容易起振,八项时钟不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