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

楼主(2016-07-10):
对于一个D触发器而言,它的建立时间与保持时间是正值还是负值?为啥?对于一个电路而言呢???
请问这个答案是什么,,并且相应的解释

网友:
负值是不是提前触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不太清楚耶,,是一道笔试题

网友:
建立时间指时钟触发沿到达前,触发器输入端口的数据状态必须保持的最短的时间,使得数据能被正确采样,保持时间指时钟触发器到达后,触发器输入端口的数据状态必须保持的最短的时间,使得数据能被正确采样。

网友:
1. 看了这个问题以后对D 触发器不是很确定了,姑且认为建立和保持都是正的。
2. 对于一个电路而言,有可能是负的。因为电路内部对于时钟和数据的延迟是未知的。印象中看到过某个芯片某个信号的保持时间是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