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电路问题

楼主(2016-07-10):
为啥同步电路的电路设计的理论最高工作频率大于实际工作频率???

网友:
实际工作频率永远要低于理论的,否则出错了啊

楼主:
回复 3# huster 为啥会出错???造成时序违规???还是其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序违规了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REG输出到下一个,延迟太大,后一个寄存器的建立时间无法满足

网友:
为了稳定,并且理论频率都是在理论环境下的理想工作频率,而实际运行过程中其运行环境很难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