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道笔试题

楼主(2016-07-10):
assign c=!sel&A+sel&B;(1)当A,B同时为0,sel从0变为1的时候,c会出现毛刺吗???如果出现,从逻辑上怎么去除毛刺??
(2)当A,B同时为1,sel从0变为1的时候,c会出现毛刺吗???如果出现,从逻辑上怎么去除毛刺??
求解答,,,

网友:
assign c=!sel&A+sel&B; 是不是为 assign c=!(sel&A+sel&B); 少了括号。
物理上是无法保证AB 同时为0的。 采用一种glitch free的电路可解决 , 下面有链接http://www.eecourse.com/group/8/thread/179

网友:
第(1)不会出毛刺
第二种业不会出现毛刺

网友:
1) c =0, no glich.
2) c = sel+!sel, no glich

网友:
(1)不会。因为A,B屏蔽了SEL的作用。
(2)可能会,看综合和布局布线后的结果!
你可以把电路画出来,然后给路径延迟可以看出!
SEL为0->1时,当T(sel->!sel->!sel&A)<T(sel->sel&B)时最后一级或门会有毛刺!
当然实际综合一般不会出现上述的情况!但你只是问会不会!
解决的话:从写法上写成二选一(综合),或者给时序约束!

网友:
我觉得都不会吧

网友:
1. 不会。
2. 有可能会。这个逻辑化简一下是根据sel 的值分别把A或者B 赋给C。修改逻辑把sel 作为MUX 的选择信号来切换A 和B 应该可以解决。assign c = sel ? b : a 这样?

网友A(2019-03-14):
这个题基本就是考组合逻辑的竞争与冒险的,数字电路一定要稿明白。对于题目
(1)A=0,B=0,显然不会出现竞争冒险,也就没有毛刺了。
(2)A=1,B=1,逻辑就变为c=!sel+sel,同一信号sel经由不同的路径到达同一汇合点,显然会出现竞争现象,有竞争就会出现冒险,因此会产生毛刺现象。从逻辑上消除毛刺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画卡诺图,然后根据卡诺图添加冗余逻辑,变为c=!sel&A+sel&B+AB。

网友(2019-07-26):
引用 网友A:
这个题基本就是考组合逻辑的竞争与冒险的,数字电路一定要稿明白。对于题目
(1)A=0,B=0,显然不会出现竞 ...

高手 解释的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