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谁用过Rsp 比较小的BCD工艺?

楼主(2016-07-10):
大家好!请问有谁用过Rsp< 6mohm 的18V LDMOS 的BCD 工艺?

或者有没有推荐的工艺厂家,0.18um/0.13um的均可。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可以推荐下用过比较好的BCD工艺,谢谢!

网友(2016-08-09):
Rsp是指那个电阻啊,有什么考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nldmos的Rdson ,单位为mohm*mm2 ,要求最好能够小于6 或者7 比较适合。

设计上没有其他要考虑的, 就是要求能够满足17V BUCK converter的design就行,BVDSS>21V。
比如16V/18V/20V 的nldmos ,能够满足上面的要求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