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FPGA 中如何实现一个信号的几纳秒的延时

楼主(2016-07-10):
除了用高速时钟采样,XILINX FPGA内部有相关的delay延时单元吗?

网友:
理论上每个逻辑单元都会有延迟,可以用反向器串起来形成延迟链

网友:
听说有个技术叫TDC,你可以找找!

网友:
想起来还有PLL的相位延时,不知道方案可不可以

网友:
信号多不多,如果只是一个信号可以用bug串一下,bug之间的延时是固定的,在V4,V5中大概是1.5-1.6ns。如果信号过多,你只能自己想相关逻辑约束在固定的地方。

网友:
几纳秒已经很大了,你是用来做什么的??是用来打半个时钟节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b ug?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到半个周期,只是让两个信号错开几纳秒

网友:
用FPGA editor,或者直接采用控制内部布线的约束来实现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一个与门,一端接要延迟的信号,一端接VCC。

不过我还是觉得你是不是可以改一下前端的电路。输出接组合逻辑的话毛刺比较大。

网友:
加一个D触发器就好了,可以延时一个clk

网友:
回复 楼主:

    delay tap should have the job done. search for idelayctrl

网友(2017-12-03):
第一次听说这样设计。。。不知道你的方案怎么会这样设计,但还是好言相劝别这么干,FPGA理论上是可以搞天马行空,但其真正可靠的设计,还是基于同步时序逻辑。。。。

网友:
在管脚上添加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