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fpga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6-07-11):
模块代码:module fpga_rst(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7:0] dout
    );
reg [7:0] data = 8'h5a;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1'b0)begin

   data <= 8'h0;

end

else begin

   data <= data + 1;

end
end
assign dout = data;
endmodule

     测试代码:
module tb_fpga_test;

reg clk;

reg rst;

wire [7:0] dout;

fpga_rst uut (

.clk(clk),

.rst(rst),

.dout(dout)

);
       initial begin

   clk = 0;

forever #5 clk = ~ 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 = 0;

#111;

rst = 1;

end

endmodule

     实际的仿真波形:

   问题:

   为什么从一开始 输出就被复位了?我的理解是dout的初始值应该为5a,然后在clk的第一个上升沿的时候检测到rst=0才复位到0;但是实际的仿真结果给我的感觉是negedge rst这个条件被触发了,但是我给的rst信号一开始就是0然后才为1,就没有下降沿,怎么会触发呢?

网友:
寄存器貌似不能设置初始值的,只能通过复位才能置位或复位;
wire型是可以设置初始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xilinx的fpga的FF是可以设置初始值的,初始值是FF的一个属性,编译工具也可以识别。xilinx的fpga的FF的初始值和复位值并不一样。
另外,wire型不能设置初值。

我试过:如果一开始不给rst=0,也就是不复位,仿真结果是:一开始FF加载的是初始值5a,谢谢。

请回答我问的问题,谢谢~

楼主:
原帖中仿真图没加进去,请看我的回复中添加的图

网友:
从unknown到0,仿真工具也认为是下降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的意思是我虽然在仿真时刻0给rst=0,但是仿真工具依然认为rst是从一个unkonwn状态转换为0的,然后认为它是一个下降沿,从而触发always块的执行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基于5楼的,换成高电平复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结果一样,可能仿真器也认为从未知态到1是上升沿

网友:
寄存器变量你赋了一个初始值,这种情况只能用于仿真,是不能用来跑程序的,程序运行的时候,寄存器的值是默认值,Xilinx与Altera都是默认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刚截的图,从图中约么可以看出在仿真最开始的时候clk和rst的电平处在中间的位置,但是放大的话就看不出来,必须得缩小了才能看到。
这一部分是不是就是你说的unkown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这段话怎么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我把帖子里的程序简单实现了一下,用fgpa  editor看了最后实现的结果,图中FF的INIT属性难道不是FF的上电初始值吗?难道这个属性不起作用?任何FF在上电的初始值都是0?求确定,这个对我很重要,这两天调程序遇到一个跟复位和初始值有一定关系的bug

网友:
我以前看的书确实是告知我不行的,至少在verilog里面我还没见过。
你可以用程序跑一下(不是仿真),观察非复位的初始化(不要设置为全0)是否成功了。
图中初始化的值为全0,与Xilinx/Altera公司的上电默认寄存器的值(全0)是一样的。
这样初始化看起来当然是成功了。

网友:
reg [3:0] a = 4'd2;
这种情况用在没有复位信号但需要有上电初始值的情况。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a <= b;
end

如果接口中已经有复位信号,那么就不需要上电初始值了,直接在复位中给定复位值就行了。

网友:
FF在上电时的默认值是0还是1?
答:我记得在Xilinx与Altera都是默认为0,因为它们都是掉电要丢数据的芯片;
      只有Actel公司的是掉电不丢的,所以寄存器保持上次修改后的值。
      PS.默认值到底是多少,你上电之后引出来看灯亮不亮或者用Chipscope看不就行了,用得着这么纠结?

网友:
你在测试程序initial语句开始时加入
force uut.data = 8'ha5;
试试
在module中给reg赋初是没用的,仿真器在分析设计的时候就会把它忽略掉的

你碰到的上电初始值问题是什么问题,何不说出来,也许跟你这里的问题有很大不同只是你理解偏差呢

网友:
fpga 里面寄存器给一个初始值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是异步复位,所以跟clock没关系

rst 先设为1 再试试?

initial begin

rst = 1;

#111;
rst = 0;

#111;

rst = 1;

end

网友:
你写的代码中复位形式是: 异步复位。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的比较
一、特点:

         同步复位:顾名思义,同步复位就是指复位信号只有在时钟上升沿到来时,才能有效。否则,无法完成对系统的复位工作。用Verilog描述如下: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_n)
...
end

        异步复位:它是指无论时钟沿是否到来,只要复位信号有效,就对系统进行复位。用Verilog描述如下: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
end
二、各自的优缺点:
1、总的来说,同步复位的优点大概有3条:
a、有利于仿真器的仿真。
b、可以使所设计的系统成为100%的同步时序电路,这便大大有利于时序分析,而且综合出来的fmax一般较高。
c、因为他只有在时钟有效电平到来时才有效,所以可以滤除高于时钟频率的毛刺。他的缺点也有不少,主要有以下几条:
a、复位信号的有效时长必须大于时钟周期,才能真正被系统识别并完成复位任务。同时还要考虑,诸如:clk skew,组合逻辑路径延时,复位延时等因素。
b、由于大多数的逻辑器件的目标库内的DFF都只有异步复位端口,所以,倘若采用同步复位的话,综合器就会在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口插入组合逻辑,这样就会耗费较多的逻辑资源。

2、对于异步复位来说,他的优点也有三条,都是相对应的
a、大多数目标器件库的dff都有异步复位端口,因此采用异步复位可以节省资源。
b、设计相对简单。
c、异步复位信号识别方便,而且可以很方便的使用FPGA的全局复位端口GSR。

缺点:
       a、在复位信号释放(release)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具体就是说:倘若复位释放时恰恰在时钟有效沿附近,就很容易使寄存器输出出现亚稳态,从而导致亚稳态。
       b、复位信号容易受到毛刺的影响。
三、总结:
    所以说,一般都推荐使用异步复位,同步释放的方式,而且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这样就可以两全其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