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寄存器在上电时的初值问题?

楼主(2016-07-11):
最近在ASIC设计中,本人采用数字方法实现了一个数字系统的上电复位,在前仿过程中没有问题,但是在后仿过程中,输出一直是不定态x,导致最后无法给整个数字系统上电复位。本人设计的原理图如下:
     经过分析,是由于寄存器在时钟上升沿到来时没有先赋初值0,寄存器组的程序如下:
     我想问的问题是,这个程序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那么该如何给Q一个初值?
(【注】:整个数字上电复位只有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入是时钟信号CLK,输出是上电复位信号POR)
     求大神们给给建议……谢谢……

网友:
复位后给寄存器赋初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这个电路就是为了在上电后产生一个复位信号,输入就是一个CLK,没有复位rst,所以……

网友:
不懂。期待大神回答。
没有做过ASIC。这种代码风格也不喜欢,我觉得写FPGA代码越细越好,不怕啰嗦,每一个if else都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样有时候都很难保证综合出来的结果是自己想要的。更何况写的这么。。。抽象?呵呵

网友:
数字电路真正原始的上电复位,是来自于模拟的电压比较器,其原理是电源电压高过参考电压一段时间后,发出一个表明电源ready的信号,这个信号的产生是纯模拟器件,不要要用到任何寄存器。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复位源,可以用来自pin上的复位,就是按键reset。

网友:
模拟会产生一个复位的

网友:
我怎么看着你的Q除了2'b00还是2'b00呢

还有 你的 if(~EN) 与后面的if到底有没有关系?
我感觉你是太懒以至于丢了begin end
代码风格看着很捉急

网友:
在后仿的TB里 deposit 一个random值 于Q ?

楼主:
回复 4# lijunping 额?我这只是示例,还有其他的没有列举出来。。。。对于上述问题,你有啥高见没?

网友:
过来学学!

楼主:
回复 5# 杰克淡定 额?模拟上电复位模块项目组已经有人做出来了,但是现在项目组想用数字方法实现上电复位,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搜到深圳芯海的一篇专利,差不多就是我上述图中的那样,然后最后出现的问题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后面我又搜到了两篇US的专利,用数字方法是可以实现的,那两篇还在琢磨……至于你说的用外部引脚复位,那个我已经做了,我这里就是两种复位方式,上电复位和外部pin脚复位,现在是为了节约面积,想采用数字方法做其中的上电复位。。。

楼主:
回复 6# d389311339 恩恩,用模拟方法已经实现了,现在想做两种方案,一种模拟上电复位,一种数字上电复位……

楼主:
回复 7# vigorkylin 额?sorry,第一个2‘b00我是想在时钟上升沿到来时先给Q给一个初值2’b00,然后由于是在begin…end模块里嘛,顺序执行,所以再判断使能端EN的值,若EN有效,则寄存器正常工作,并检测D端(D=Q+1,这个模块我没给出)的输入,若D的输入为2‘b00,此时将保持输入Q不变,也即是说,两个if是顺序的,判断完第1个才能判断第2个。但是经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代码这样写可能会好些:
always@(posedge)
     begin
         Q = 2‘b00;
         if(~EN)
              begin
                    Q <= D;
              end
          else
              begin
                    Q <= Q;
              end
     end
      因为在Q输出为11时,比较器输出为1,此时EN端无效,就自动执行Q保持的功能了。
      代码风格确实有所欠缺,sorry。
      最后,其实我想问的是前面这句: Q = 2‘b00。我觉得这么写有问题,但是前仿又可以通过,。我也是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意思??可以具体说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用数字寄存器产生上电复位信号,而产生复位信号的这个寄存器自己的复位如何来?呵呵,这个似乎只有理论研究意义,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只是用于仿真,给寄存器赋初值。解决某些寄存器没有复位信号在你的testbench里面加上:
$deposit(xxxxx.Q, 2'b0);

网友:
只能解决仿真时寄存器没有初始化的问题
$deposit(xxxx.Q, 2'b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这样写,Q<= 2‘b00完全可以去掉,因为无论如何都会被后面的Q赋值覆盖掉

楼主:
回复 15# 杰克淡定   但是人家都有专利出来了,你看——
【链接:http://www.freepatentsonline.com/result.html?sort=relevance&srch=top&query_txt=DIGITAL+POWER+ON+RESET&submit=&patents=on
但是你说的不无道理,因为数字电路要工作,寄存器要工作,其必须达到有效电平,要是没有上电,寄存器就不会工作,就不谈复位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数字电路可以在上电完成后立即进行复位嘛……

楼主:
回复 16# iyama 哦,这应该就足够了吧,在实际的电路中,不定态要么为1要么为0,这就足够了……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回复 18# vigorkylin 恩恩,后面我又将代码优化了,还是不行,准备用楼上说的在testbench里添加$deposit(xxx.Q,2'b0)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在工程角度看,任何芯片中,模拟一定有这样一个稳定可靠的上电复位信号存在的,数字故意不用它,另辟蹊径大费周章自己设法去产生这样的信号,意义在哪里。这就是抛开实际只谈理论研究呀。

网友:
感觉完全没有入门啊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EN)
if (!EN)
    Q <= 1'b0;
else
   Q <= adder_output

不用 Q <= Q,本来寄存器就能保持原值

楼主:
回复 22# 杰克淡定 额?还好吧,模拟上电复位已经做好了,做个数字上电复位只是为了尝试,多个方案尝试一下,大神就不要愤世嫉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