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遇到后仿真大问题了,大家能给个思路吗???

楼主(2016-07-11):
背景: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就是带隙中运放的前后仿真不一致,一直再寻找问题。无果,陷入无尽的痛苦和苦恼中工艺:SMIC 0.13um (smic13mmrf_1233 )
过程:首先是进行TT 27下面的仿真,将内部的运放接成单位增益,进行输入范围扫描。将运放进行后端网表的提取(NO RC),带入电路进行后端仿真(偏置电路用前端,运放用后端)进行前后仿真对比。得出结论。
相关的信息如下:
(前端网表)

(前仿真输入DC扫描)  (后仿真输入DC扫描) 这里就差了15mv!后仿真提取是采用calibre PEX
工具提取   spectre格式  将前仿真文件inputs.scs中的BG_AMP_V0block描述删除,替代后仿真文件,即将其INCLUDE 到前仿真的inputs.scs文件中进行命令仿真。出现差异。。。
希望大家给予帮助 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你所care的device,看看后防提取的参数是否match。。。特别注意需要matching的管子,找出后仿真该器件的提取参数。。。仔细查找。。估计是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是后仿真的时候出现的SA SB参数和前端仿真中的SA SB 参数不同。如果将后端网表的SA SB 参数改成前仿真默认参数,与前仿真的仿真结果几乎一样,如果不同会造成后端仿真(NO RC)与前端仿真差别大。版图当中管子有合并的,问一下如何设置才能使得后端出来网表的SA SB参数和前端一致?请指教!

网友:
Calibre提参以前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m和finger会成倍增加,你可以在提参前将所有管子的m和finger都设为1,W按照之前的m和finger相应增加,再提参后仿试试

网友(2017-01-11):
请问,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谢了

网友(2025-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源漏共用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