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标准的PMOS管的NWELL接触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6-07-11):
标准的PMOS管的NWELL接触能够悬空吗?不把NWELL接高电位,接中间电位,这样会带来什么问题?请大神赐教!

网友:
瞎说!!Nwell不接电位怎么就LatchUp了呢?

应该是可以接中间点位的,这个看你的电路Designer怎么设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做一个光探测器,通过光照改变nwell电势,所以想把nwell悬空。 如果nwell悬空的话,如果源极接高电位,那么PN结不就正向导通了吗?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如果实在想要把nwell悬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PMOS 的 soure 和drain 接哪儿决定了是否会发生Latch-up.

网友:
不是有光感二极管吗

网友:
nwell 接高电位主要还是防止体效应,如果你floating 的话,其实就是你的pmos bulk 端floating,这时候Vth 有可能会变化,但是这个变化怎么变,很可能受到各种影响,寄生,工艺,所以结果就是你不知道最后这个pmos的vth是多少。那你还怎么设计电路呢

网友:
看如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