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ark Net

楼主(2016-07-11):
在51里面Mark Net ,遇到MIM cap 的 时候,就全部highlight ,怎么办呢?

网友:
因为tf中设置了你这两层metal通过via链接,所以即使layout没有连上(MIM上的via只连接上层metal到了电容上极板而没有到达电容下极板)也会被点亮,这个问题在virtuoso的窗口里没有办法,你可以用命令属性键(一般是F3),强制不要via连接,但是这样这根线上其他通过via连接到下层metal的也就没有办法连上了。
最好的办法是用calibre lvs的结果点亮,那个是区分定义器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51里面的mark net 并没有stop layers 这个功能?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临时辅助一下你的需求。

网友(2020-11-12):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能不能临时辅助一下你的需求。

61 的话可以设置stop layers 比如m2-m3之间的电容:  layer  MET3  drawing   stoplayer MTM m2m3 , 然后a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