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9361使用概述!

楼主(2016-07-11):
1、AD9361的框架下图所示:
2、AD9361的信号路径
Fir滤波器的阶数为64或128 而内插或抽取因子为:1、2或4。
HB1和HB2的内插或抽取因子为1或2而HB3的因子为1、2或3
BB_LPF为:三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3dB点频率可编程,频率可编程范围为:Tx: 625Khz~32Mhz, Rx : 200Khz~39.2Mhz
2ND_LPF为:第二级低通滤波器的频率可编程范围为2.7~100Mhz
TIA_LPF为:第一级低通滤波器的频率可编程范围为1~70Mhz
ADC_CLK = DAC_CLK或2*DAC_CLK <= 672Mhz

3、AD9361增益控制
发送功率控制:由一个程控衰减器决定,衰减范围为(0~89.75dB)步进为0.25dB。
接收增益控制:由模拟增益(由低噪放、混频器、跨阻放大器和低通滤波器等增益组成)和数字增益决定。
控制方式为   :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SPI 控制和管脚控制)。
增益范围
:0~90dB,模拟增益最大为76dB,数字增益最大为31dB。
增益分配
:由查表决定,有单表模式和多表模式。

4、AD9361数字接口
SPI接口

分为3线模式和4线模式
控制字段由16bit组成,[15]为读写标志,高位读;[14:12]为读写的Byte数1~8Byte;[11:10]未使用;[9:0]为读写的起始字节地址;
上升沿发送,下降沿采样
SPI时钟最大为 50Mhz
SPI操作在SPI_ENB为低时有效

LVDS或CMOS接口
:均可分为SDR或DDR接口。
LVDS接口:
传输速率:最大为122.88Mhz。
传输格式:可分为1R1T,2R2T。
COMS接口
传输速率:最大为122.88Mhz。
传输格式:可分为1R1T,2R2T,1R2T,2R1T。
接口形式:可分为单端口半双工,单端口全双工,双端口半双工,双端口全双工。

5、AD9361状态机
状态机控制方式:
通过SPI写寄存器控制
通过管脚控制(分为电平模式和脉冲模式)
状态机模式:
FDD模式
TDD模式

6、AD9361辅助功能
GPO
: 4bit通用输出,由SPI控制。
CTRL_IN
: 4bit
控制输入,用于手动Rx增益和Tx衰减控制。
CTRL_OUT
: 8bit控制输出,这些是多功能输出,具有可编程功能。可以用于指示AD9361的各种状态信息。
Aux DAC
: 2个10bit的辅助DAC,参考电压分别可取1V、1.5V、2V和2.5V。
Aux ADC
:1个12bit的辅助ADC,输入电压范围为0V~1.3V。
RSSI
: 指示接收信号强度。

7、AD9361控制编程
1)SPI接口:通过AD9361的SPI接口对AD9361进行初始化配置,难点在于初始化寄存器,而初始化寄存器可以通过ADI的寄存器配置软件生成。
2)数据接口:接口形式为LVDS和COMS,难点在于速率较高的情况下,需要加合适的约束或者调解AD9361的时延调整寄存器0x06和0x07。
3)状态机:需要正确控制状态机,否则AD9361会工作你不知道的状态里,可以通过读取状态寄存器判断。
4)校准时间:注意AD9361的校准时间需要给足够,否则会影响性能,同时ADI的寄存器配置软件生成的配置能够满足基本功能,但是想要性能更好,需要自己去优化。8、做这方面的可以加我QQ进行交流: 1038736077

网友(2016-08-23):
学习了,总结的很好

网友(2016-10-21):
你好,怎么使用ADI的配置软件生成寄存器初始化代码那,我有那个验证软件是那个吗

网友(2017-05-12):
此贴必须点赞,总结的简洁,但是重点都说了

网友(2017-10-27):
小伙子  总结的很不错。聪明,有前途。

网友(2018-03-04):
回复 楼主:

   您好,你的项目完工了吗?看到你在这上面说的“但是想要性能更好,需要自己去优化”,不知道说具体指的是如何优化?现在正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