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神:数字整形在翻转器件出现大电流

楼主(2016-07-11):
本人在做一个LVDS接口电路,300MHz,输入差分信号后在经过logic数字整形。在翻转瞬间,所有的逻辑单元(反相器,与非门等)均出现50u-100uA不等的尖峰电流,请问造成该尖峰电流的原因是什么,该如何消除该尖峰电流

网友:
频率过大
需要调整pmos和nmos的W/L(以便后级mos跟得上前级mos的ids的变化),同时增大逻辑单元尺寸,也就是charge capacitor的大小。或者加入消glitch电路.
这个问题应该放到数字电路板块

网友:
其实主要是驱动不够,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太久。

网友:
第一级整形前,最好有个很好地驱动电路,然后后面数字逻辑驱动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