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PSS仿真

楼主(2016-07-11):
求助,做环形vco,可是不知道为什么PSS仿真出来的是折线形式?而且调节范围也很窄,拉扎维书上说环形VCO可以达到1:2的调节范围,我的却很小,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解答,急求,在线等

PSS 仿真波形

PSS 仿真波形

网友:
调节范围是和管子的参数时相关的,不知道你的结果是怎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你控制电压在哪啊,图太小了,看不清,你这种应该是尾电流控制型的吧,和电流大小有很大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偏置电路还没加上去,是自己直接加的电压,那怎么办呀?我也不知道怎么把图放大点

楼主:
回复 5# 之前的控制电流只有150u,后来又放大三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电流等比放大后PSS的结果都一样

网友:
从图看,折线拐点刚好在0.8V和0.9V,会不会这么巧,你是不是取的点太少了

网友:
尾电流控制性的震荡单元本来线性范围就小,还有你的这个曲线不光滑我也碰到过,你把仿真step设置小一点就好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出的图有问题吧,harm=2是二次谐波的图,你是不是点错了,不光滑的话把sweep step设小点看看

楼主:
回复 9# wang1991 哦,我搞不清咦,只能要基波分量吗?是不是意味着我的中心频率太低要调节呀?我想要的是650M的中心频率

楼主:
回复 8# 旭日荷田 按照你说的我把最小步长设置为1ps,结果仿了一个上午,出来的波形确实有改善,但是频率调节范围还是很小,拉书上说可以达到1:2的,而且中心频率也不是我要的650M,才300M多点

PSS

PS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低控制电压的时候osc没有振荡,你可以检查一下

楼主:
回复 12# univerw 对呀,低于0.6v的时候电路就没有振荡啦,我应该怎么检查呢?之前没做过,所以找不到限制电路的真正原因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