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PLL的大神,帮忙分析下我仿的几个曲线

楼主(2016-07-11):
下面几张图是我仿真的pll的瞬态,整体图为

整体图

整体图
在控制电压稳定之后,进行局部放大,分别有up有一定剩余相差

局部图up有剩余误差

局部图up有剩余误差
up和dn基本无相差

局部图up和dn基本相等

局部图up和dn基本相等
到dn有一定相差

局部图dn有剩余相差

局部图dn有剩余相差
,我的问题是:up和dn这种交替的出现一定相差就是稳态相位误差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一般稳态相位误差多大算正常,还有就是我VC的波动有差不多10个mV,有时仿真也只有几百uV,这种vc的波动和什么因素有关?

网友:
ripple太大可能是因为你的环路带宽太大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环路带宽给的400K左右(输入参考频率5M)这个环路带宽算大吗?环路带宽小纹波就小吗?

楼主:
我自己顶下,别沉了

网友:
你这个VC上的Ripple频率很高啊,是不是VCO馈过来的?

网友:
ripple有点大哦,我才做了一个,ripple只有10几个uV

网友:
PFDCP有dead-zone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死区会造成较大的ripple吗?我不知道我的PFD+CP有没有死区,要怎么看呢?谢谢啦

网友:
看有没有死区,只要关注UP和DOWN信号有没有共同的开通时间即可。
有死区的CP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环路带宽小,会抑制参考杂散,就是频率为Fref的纹波。不过从图看,你的纹波频率显然不是参考频率啊,你把横坐标拉开看看,是不是VCO振荡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死区的比较好吗,我怎么看到好多文章的努力是去消除死区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如果稳定后稳态相差比较大和那些因素相关呢

网友:
纹波的大小与filter的两个电容有关系。PFD需要一定时间的死区,这样能避免up/dn脉冲太短不能打开PC的开关。

网友:
tran的step是多大?VCO输出的tran jitter有多大?
如果足够小,那么不用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PFD的延迟大小要足以消除死区,而且CP的充放电电流要尽量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你说得是不是有点问题,应该是PFD要有一定的延时来消除死区,保证电荷泵能打开,而不是说要有一定的死区时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TRAN的maxstep是100p,tran仿真用eye diagram 看的是254ps,好像还挺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知道怎样看延时是不是比我的死区时间大,如果说我CP的两个开关打开的速度不一样,是不是也会造成稳态相位差较大呢?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