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闭环增益上不去

楼主(2016-07-11):
我用spectre仿真了一个放大器电路开环特性良好,但接成反向放大器后发现闭环增益上不去,反馈系数增大到90多,闭环增益都只有十几dB,求大神能告诉我一下可能的原因。运放电路图及接成反向放大器的仿真原理图如下:

运放电路图

运放电路图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反馈电阻太小,降低了增益

网友:
接成闭环后,运放的直流工作点还对不对?

网友:
要看一下闭环之后运放的直流工作点是否稳定,ACLOSE=G/(1+GH),只有在开环增益足够大的时候才能近似为反馈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闭环后运放的直流工作点都很正常,都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反馈电阻设为多少为合适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运放开环增益要足够大,其次闭环时输出端接的电阻要足够大,减小对运放输出阻抗的影响,保证足够大的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运放开环仿真的幅频,相频特性图,增益应该满足吧。还有,我想问一下一般反向放大器反馈电阻阻值设置有什么原则

网友:
你是用10M的正弦信号测的增益吗?
闭环之后带宽会随着反馈系数的增加而降低
如果是使用正弦信号,需要900M的GBW才能在90倍的闭环下正常工作。。。

楼主:
这个电路这么样可以有效提高他的3dB带宽

网友:
cascode电路特点高增益,低带宽,如果结构不变只能考虑增益和带宽之间的trade-off

网友:
闭环增益,开环增益和环路增益,这三个增益的区别你搞掂了吗?

网友:
共源共栅结构是因为输出阻抗高才显示出高增益的,你这个可能是这个两级结构的开环输出阻抗高,才在开环的仿真中显示出高阻抗,加入了反馈电阻后,闭环的输出阻抗是要受到反馈电阻的影响的,建议试一下提高反馈电阻的阻值但是比例不变,看看有没有效果,没有效果的情况我也遇到过,而且至今没有想明白,希望解决了能告诉我一下具体方法,互相提高,谢谢了

网友:
你的反馈电阻之比就是10倍,你测试的方式决定了增益就在20dB以内

网友:
   赞同!楼主应该是环路增益和闭环增益概念混淆了吧~

网友:
加大gm跟r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