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利用cadence进行电路设计后仿真

楼主(2016-07-11):
各路大神 请教一下 我用cadence进行后仿 进行PEX的时候 总是提示错误 提示页面如下图所示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已经通过了DRC、LVS检查)

网友:
应该是pex rule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第一次发帖子 真的有人理我 哎呀好开心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被可爱的小伙伴解决了 改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存放电路的文件夹里面又出现了cdsclk文件 把它删掉了(schematic symbol latout里面可能都会有) 另外是自己建立的存放结果的空文件夹runpex放置的位置 应该与放置测试文件的文件夹CALIBRE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改了这两个地方以后 就没有出现上述错误提示了 与君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哎呀哪有 哈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