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CC线上会出现负电压啊?

楼主(2016-07-11):
为什么CC线上会出现-0.25V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具体实现电路是如图所示么??? Gnd在device处,那么在Host那里测量到的电压能到 “0”V 么??如果Host能测量到“0”V,那么由于CC存在,IR drop,device处测量的电压就肯定低于Host测量到的“0”。那么,这里就必须得出 Gnd 为负电压的结论了;

网友:
sink端电路响应跟不上source端信号变化

网友:
我的理解::
1 :PCB上有IR drop
2: host 和 device的 地 是两个 地, 它们的绝对值可以存在偏差;

楼主:
我的理解::
1 :PCB上有IR drop
2: host 和 device的 地 是两个 地, 它们的绝对值可以存在偏差;
引用 网友B:

根据图4-32,host和device是用的一个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