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这个图下方的R13、R14是做什么啊?

楼主(2016-07-11):
下方的R13、R14是做什么啊?

网友:
是做为一个inverter的load resistor来用的,不然的话gate float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为咯防止Q2 和Q3的gate floating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VBUS-C=0的时候

楼主:
回复  jesseyu

   VBUS-C=0的时候
引用 网友B:

噢~为什么是100K呢,大一点、小一点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啊,这就是功耗和速度之间的平衡咯。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可以啊,这就是功耗和速度之间的平衡咯。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跟速度有关呢,不是只是防止浮空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上的时候,充Q2,Q3 gate 的速度RC就是那个电阻加gate capacitance